求教,液晶显示器有大量杂波

楼主(2007-09-11):
见附件,请问是什么问题,怎么修

网友:
两个方面的原因:

1、高压板

2、屏受潮,建议将屏用电吹风进行预热,最好将扁线接头拔出来也吹一下。
一般二手的工厂次品会出这样的问题。

如果不想动手拆,把它放在一边,等天气好了,太阳灿烂时,把显示器放到太阳下晒

十几分钟(最好在中午时),个人感觉整个显示器用手摸可以感觉到温度时,就可以停止了

拿回来用风吹一分钟左右,然后接上电脑。

熟悉的人都知道这么做的原因,请不要怀疑我在误人子弟。

楼主好了给大伙说声。

等着你的好消息。

网友:
很可能是是显示连接线出问题了,换一根带屏蔽的好线试一下,可能立马解决问题

网友:
VGA的线是不是好的?

网友A:
对于这种情况,先按下OSD菜单,看菜单是不是也在抖。如果OSD菜单正常,说明是信号线的问题大一些。如果OSD菜单一样抖,那就查驱动板,屏线,屏线接口,屏。

网友B:
晒了15分钟,还是老样子,换vga线没变化

拆开了,高压版端的连线被拉散了,这头做得象接口一样,小钳子一用力才发现是连在高压板上的. 拆开后又把屏拿出去晒了一下,想装回去试机,nnd,散的那端线序忘了,没法焊,下午再摸摸看.

如果这样处理还不能行,会是其它什么问题?

孤独的风,你说的高压板问题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种情况,先按下OSD菜单,看菜单是不是也在抖。如果OSD菜单正常,说明是信号线的问题大一些。如果OSD菜单一样抖,那就查驱动板,屏线,屏线接口,屏。

未接显卡的时候,无信号提示框不抖,但是主机开机关机后发现有抖动现象. osd菜单要主机开了以后才能显示,单单打开显示器电源打不开osd菜单

网友:
写MCU看看,如果和按键也有关联的话一般写写程序都OK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了,出开机画面后打开OSD菜单也波得厉害.
屏是LM151x4 (A3M1),等淘到驱动板再搞.

网友:
换屏钱

更换屏线试试罗

网友:
等你的好消息,看看问题何在

网友:
联机显示图像时看OSD菜单是否也在抖?如果OSD菜单不抖,重点查VGA信号线和输入接口。个别市场上销售的 VGA信号线,内部只有六根线,RGB是共用一根地线,图像会有类似的抖动问题出现。

网友:
是电路板到液晶面板排线接触不良,我试过LG的,压紧一下就没事,一放手就花屏。

网友:
先换个驱动板试试,如果故障依旧,那就是屏坏了。

    估计,换个驱动板就应该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晒了15分钟,还是老样子,换vga线没变化

拆开了,高压版端的连线被拉散了,这头做得象接口一样,小钳子一用力才发现是连在高压板上的. 拆开后又把屏拿出去晒了一下,想装回去试机,nnd,散的那端线序忘了,没法焊,下午 ...

更换高压板
不好意思,一直没到这个板块来看看

现在才给你回
这么多天了,
我想你那台显示器应该是修好了。

我见过好多这关的屏,
一般是些工厂次品,
或是二手货。天气变化或有过进水历史的话,在天气变化时就会出现那个问题,
我的解决方法就是拿电吹风吹。当然,晒的话效果会更好。

你这现象算是比较轻微的,严重点的屏幕上乱七八糟的,东一块斑西一块面的(基本在屏边上)并且有莫名的亮线。

要是你的屏到现在还没好,发消息给我吧,一起讨论吧!

网友:
那么多高手啊

那么多高手啊学到看很多东西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