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L主板跑41不亮,刷BIOS后花屏!

楼主(2007-09-11):
接到客户送来的主板,上测试卡跑41,点不亮,刷新BIOS,其它杂牌子的BIOS,开机一直跑到75能开机,现象为字体很大,三重影,有点像花屏,说不太清楚.请问是不是集成显卡坏了啊!
刷BIOS

网友:
给你几点建议:
1、用AGP或PCI显卡代换试试,确定问题源。(BIOS OR DISPLAY-CARD)
然后根据故障源,再对症下药。
2、CMOS里关于显卡内存的划分设置,请设置正确。
3、最后说一个最不可能的,你不会是进入了安全模式了吧?

网友:
bios刷错了,得找到正确的版本

网友:
再刷一个BIOS试试.有可能刷了不正确的程序了

网友:
感觉BOIS 找下合适型号 杂牌厂商 很少提供BOIS 所以买板不推荐杂牌 太垃圾 根本没售后

网友:
應該是BIOS的問題, 趕快找同型號的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