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C.P4E 超频战士2 Ver 2.1 USB 问题 (请高手帮忙) ...
七彩虹 C.P4E 超频战士2 Ver 2.1 USB 问题 (请高手帮忙)(未解决)

楼主(2007-09-11):
前几天买了一块二手七彩虹C.P4E 超频战士2 Ver 2.1,故障现象:每次电脑关机断电后,再开机鼠标就不能动(换了另一个使用正常的鼠标也一样),要重插一下或者重启一次电脑就正常。更换了cmos电池,发现间隔的时间能长一点,但断电一小时故障依然存在,使用U盘测试不会出现上述问题。CMOS里没有usb mouse support 可选择。望各位达人能分析原因或者提出解决方法,谢谢。
[
]
电脑关机

网友:
一般来说把供电的5V从SB 5V跳成5V就可以了~

网友:
鼠标是U口的 还是PS/2 口的??? 应该是BOIS 设置 自己找找

网友:
看看你的电源里的电容是不是鼓了!前天修到一台和你故障一样的机器,最后拆开电源发现输出部分的电容全鼓了。换之OK

网友:
鼠标是USB接口的,是罗技mx510,另外还用另一个USB的,新贵的鼠标测试也是一样.应该不是主机电源的问题,电池是新买没多久的.由于是升级,我以前845GL的主板不存在这样的故障.只是用了这块才有这种故障.感谢各位的帮助.谢谢.

网友:
根据“夜雨十三天”大哥的解答:“你看PS2口附近有跳线 一般默认的是SB5V 你把它跳到另一边 也就是ATX5V 就好了~“,我把主板PS2旁边的设置是否使用外设(键盘、鼠标)开机,设置为禁止或者使用,故障还是未排除,请教各位达人,继续帮忙解决,谢谢各位,谢谢夜雨十三天。
”

网友:
中午睡醒后又开电脑测试,断电时间从一点多到三点,这次又正常.下午下班回去再测试一下.

网友:
已和卖家联系退货,未找出有效的解决方法,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