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内有响声,请教一下!!!!!

楼主(2007-09-11):
我有一台纯平显示器,加电后不开显示器就会听见有吱吱吱的响声,就象蝉子叫一样,如果开了显示器的话响声就更大了,我打开了看了一下,是电源部分在响,哪住高手说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查一下300V的滤波电容正常吗?负载有短路吗?一般都是这两方面的故障

网友:
你换300V滤波电容,还有3842的7脚外接滤波电容。

网友:
好的,我现在没用那个,等两天我换了在说哈,谢谢

网友:
对了,那个显示器现在还是开机也还是可以显示的

网友:
这个就是大电容坏了,换了好了,谢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