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CPU供电管老是烧

楼主(2007-09-11):
一EPOX754主板,VIA芯片组,电源IC  SC2643VXTX.3相供电,其中一相老是烧,和其他两相对比过,附近的电容电阻都正常.换上好管不通电量也正常,通电不够3分钟,断电,烧管...无语啊,各位有什么意见么..

网友:
同时更换上下管
最好是原值代换
更换PWM

网友:
这种情况,多数是由于驱动的波型不对起引起,要把电源控制IC也一起更换。

网友:
PWM手头上没有....上下管全部是一起换的....

网友:
那没办法咯..我不可能为了一块板而向广州定IC的...有批量的板才让广州快递零件. 多谢各位大大的意见,手上有IC的话我肯定换了的

网友:
还有,再问一下,可不可以取消那相供电使用....3相变2相 可以开机就是不知道能不能长时间使用.....

网友:
3相变2相是可以的我试过,现在一直还在用.

网友:
我4相变3相就试过,但是3相变2相有点怕怕,既然有位兄弟说可以,那我就尽管试咯,当做实验了

网友:
没有什么可怕的,三相变两项再正常不过了。
比如你第三相坏了,把驱动芯片的PWM3接Vcc就等于屏蔽掉了。
有些驱动IC最大可以4相,但是厂家为了节省成本就省去了2相,就把PWM3和4接Vcc

网友:
三相变两相 绝对是个好办法 以前我也是换了就烧  干脆吹掉不要
正常的很 一年没问题

网友:
我经常都是三相的拆掉一相变两相来用,不错啊!!!不过同时要拆掉驱动哦!(独立的IC驱动才要)!不过还是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下怎么修这个故障!!!

网友:
呵呵,俺两相变一相都用过呢!!!!!!!

网友:
三相变二相都行????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