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硬盘怪问题

楼主(2007-09-11):
一块三星硬盘,在一次杀毒后,杀出300多病毒,然后系统启动不了,重新安装系统,安装不上,重新分区,也分不开,用PQ,说是动态磁盘,挂在别的电脑上,在磁盘管理里也显示动态磁盘,转换基本磁盘后,可以分区,但格式化不能顺利进行,重启后故障依旧,用别的分区软件分区后,保存不了,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还有没有其它现象?比如异响,或是坏道?如果没有,那有可能是写磁头坏了.

网友:
三星的硬盘真烂,返修率太高。

网友:
0磁道损坏,
先用DISKGEN修复一下,然后再分区,
如果还是不行,把硬盘跳从盘试试
但愿能帮到你,
好了说一声

网友:
用DISKGEN打开后,下面有30G的分区,但是黑色的,更改后,启动后,还是那样子,好像是保存不了

网友:
无法保存就是写磁头坏了.....

网友:
用MHDD检测一下,看结果在说。

网友:
我让你用DISKGEN不是要用它来分区与格式化,而是利用这个工具来“屏蔽”损坏的0磁道,

用1磁道代替现在的0磁道。

具体方法网上很多,

你在百度以“0磁道损坏”做关键词,应该可以搜出一大堆关于用DISKGEN修复此类问题的文章,试试看,

预祝你成功·

网友:
我知道啊,刚进去是一个黑色的分区,改为1柱后,启动后还是那样子,然后删除分区,分为正常的区后,改为一柱,启动后,还是老样子啊

网友:
用MHDD扫描,第一个块是绿色,扫描不到2秒钟,然后就出现一个A,然后就不动了

网友:
显示出错信息8559

网友:
用MHDD做个ERAES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用ERAES不行啊,擦完后,用F4还是老样子,我在扫描的时候选择了修复坏道,过不去,不选择修复就可以过去,刚开始有好多X和A,后面的就很好了

网友:
后来选择AERAES,没这个命令

网友:
避开前面坏掉部分分区试一下。如果001不坏的话很可能可以的

网友:
怎么避开啊,用什么软件

网友:
用diskgen,详细说明论坛上有

网友:
这个盘,如果MHDD检测只是前面有些坏道的话,可以用软件屏蔽掉的
如果坏道多,没有规律的话,只能做自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