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修好一台toshiba m18

楼主(2007-09-11):
上稳压电流跑到0.2-0.3左右,主板各部分测量无短路,待机基本电压正常,初步判断cpu供电问题!更换1987后,ok!大家多交流交流啊!

网友:
故障现象是什么呀,我是新手,不明白的.

网友:
哥们的判断好象很简单,怎么这么快到了CPU啊,中间少了很多步.

网友:
对这块还不熟哟,学习了!!!!!!!

网友:
没写清楚故障现象,中间应该也省了很多.
写笔记对于靠维修吃饭的人来说是很难得的,至少我就懒的写,就算写,也很难写的清楚,因为有时就是那么一个想法,一个无意中的动作(不过这也要靠平时的经验积累),就将问题找出来了,但基本的过程和现象至少要写完

网友:
笔记最基本格式:
故障现象:
修复过程:
维修结果:
养成好的习惯,对自己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看不懂,水平低,经验少,还请详细写
再此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同意,以前在联想的时候有个知识库投稿就一定要采用这种形式!

网友:
个人认为要想长期从事维修行业。一定要做详细的笔记记录才行。

网友(2007-10-11):
解决的不错哦,学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