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4周模糊

楼主(2007-09-11):
我的显示器四周模糊,高了包上的聚焦后,还是有点,不知道还能调不,还有包上有三个调节的,我知道中间是聚焦的,上下各一个又是做什么用的,望指教

网友:
上面两个都是啊?那还要好好调调,谢谢了

网友:
一个调亮度的,两个调聚焦的,这是双聚焦。

网友:
上在 两个聚焦,一个是水平聚焦,一个是垂直聚焦。慢慢调, 如果四周与中间不能兼顾的话,要量下动态聚焦电路。

网友:
上面两个都是聚焦,一个是水平聚焦,一个是垂直聚焦
最下面一个是亮度

网友:
实在调不好就换聚焦变压器哦  多半会好的

网友:
15的通常只有两个调节,为一个G2一个G3,
17的一般有三个调节一个G2,两个G3.
纯平的显象管都是双聚焦的所以高压包上会有三个调节旋扭,最上面的是"动态聚焦"它是复制屏幕四周聚焦的,中间的是"静态聚焦"也是主聚焦.普通显象管单聚焦的就是只有这一个主聚焦.
最下面一个是加速极电压调节,调节加速极电压可以改变亮度,并不能说是亮度调节的.亮度调节是控制G1电压而不是G2

网友:
现在显示器无论怎么调不是四周模糊就会中间模糊,还有办法弄没有啊

网友:
把管座上的两根聚焦线对换一下再调,试试。

网友:
管座上的两根线对换?

网友:
如果调整高压包无效的话,

多半是动态聚集电路的可变电阻电路开路(或阴值变化)了

之前我自己使用的显示器也是四周模糊,中间清晰,

解决方法请查看我发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