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过来!!!

楼主(2007-09-11):
我这有一块技嘉主板(GA-8IR533)放上假负载或是CPU开机后就断电,不放假负载或是CPU就可以机机也不断电
请教怎么修

夜雨十三天 -10 标题不清楚!

网友:
换电源试试   要不板  那里短路了

网友:
按照+12V、+5V短路思路去修,估计是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12V、+5V
电源我也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12V、+5V查过没有短路

网友:
核心供电短路
或者核心供电管有击穿货软击穿
或者PWM不良

网友:
别接小方头+12触发看看还会不会!不会则核心电压问题..会则板上别的电压有问题!

网友:
别接小方头+12触发看看还会不会!不会则核心电压问题..会则板上别的电压有问题!(注:更别板就算不接小方头..核心电路也会有+12V供电)

网友:
谢谢陈哥了,我查查看

网友:
换电源IC试试看看

网友:
我这还有跟搂主一个故障现象的板子,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