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IBM R50E 暗屏 已解决

楼主(2007-09-11):
机器被客户摔了下后,屏破了.给客户换了个屏,可客户用了一天后,出现暗屏.开始以为是屏线松动了,打开重新插发现还是这样.
于是开始更换屏  高压条 屏线,怪了都不能解决问题.刚好今天又接到个R50E网卡不能用的.于是把他整个机器屏部分整体拿下,换上去发现还是暗屏.这样就确定问题在主板上,可主板上哪个位置会引起这个问题呢.高压条是19V供电,存在的.高压开关是3.3V,也存在.
搞的我一头雾水,现在刚从哪查,指点一二.

主板接口处一电阻偏大,标号是N的,长度在2毫米,位置在接口中间正下方半厘米处.
处理思路如下:调节亮度开关到最大和最小,发现有处电压在变动.沿那个线路跑到屏线发现有个电阻,直接短路解决.一会抓图上来.整个时间花了近两个小时做记录,才对比出来.

网友:
是不是调节亮度的电压低了
我不会修本本
不知道有没有亮度调节的信号线到屏上面

网友:
修本的高手门呢,江湖救急!

网友:
你找到亮度控制脚,不接高压条看看调节亮度的时候有无电压变化。如果没有电压变化,你就找到主板上的一个对地的滤波贴片电容,就是它漏电了。

网友:
不知道他是哪个脚啊,能具体下吗,这个高压是带灯的.

网友:
我也忘记是哪一脚了,我原来是用排除法来查的,花一点时间就行了。排除地线,正电,3。3V,指示灯,剩下的就是了

网友:
外接显示器呢????????

网友:
笔记本电脑有个外接显示器接口  连接外接显示器看看亮不 如果亮  也许是主板上屏线接口线路有问题 不亮那也许是主板显卡 或北桥了

网友:
和外接显示器没关系啊,现在是高压灯不亮.他不是四根线接入的.有12根线. 19V 3.3V 地都能很容易找到
就是高压亮度控制能找,其他几路都有电压在2到4V之间

网友:
不要那么懒,这个花点时间就能找到的。实在不行把线路图画出来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好呀,学习了,亮度调节是一定要的吗,没有也会亮吧,只是不能调节而已吧!

网友:
灯亮需要3各条件 电源 显卡开启信号 (高电瓶) 亮度调节  亮度调节好找 笔记本上不是有亮度调节按钮吗   用表量屏线接口电压(排除电源) 按亮度按钮变暗的那个钮 哪个接线装电压降低了哪个就是

网友:
这个故障在东芝联想的板里最容易出现拉 因为他们要么显卡 要么桥 都是卡槽似的 卡在板上的 他们时间一长 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虚汗啊 你先查看休眠开关那个地方 看板上的虚汗点明显不明天 那针划一划  一般都是虚汗 前面不要上来就到处乱焊  不然的话 后果 你自己想吧 本来人家亮 你焊不亮了 就O了

网友:
我总觉得摔了以后哪里有虚的地方 你用手按按显卡试试

网友:
我有修过两例,主板上一个电容漏电,造成屏暗的。因为楼主说过了高压条,屏都换过了还是一样,只是屏暗(有图象),那很可能是亮度信号线上的旁路电容坏了。只是让楼主多一个方向检查而已。

网友:
知识总是在实践中总结的!!谢谢大家的分析~~~

网友:
学习学习!说不好以后会用到!

网友:
我改过一次R50E的,是用海尔的一个拆机的19V 高压条接了3根线 供电  、3.3V 、地线  开机就能亮,只是不能调节亮度和指示灯。其它都OK

网友:
原厂的高压条光有主供电,和开关供电是不会亮的,应该是主供电19V,开关3.3V或5V,亮度还要在3.3V或5V才可以!!!我遇到好几个这原因,由于没图纸,也没发说,有的电路是信号的门电路坏,造成主供电无,只能这么说,具体好好跑电路吧

网友:
我修过一台R50屏暗是因为。主板上屏线的接口给屏线供电的的一个6脚的管子电压不对。这个管子的输出极是向接口供16V的,直接给次关的输出极飞一根16V 。故障解除。

网友(2007-10-24):
标号N是个保险 他的损坏是阻值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