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阻值问题

楼主(2007-09-11):
所有为无穷大。只有一个有阻值,为465.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哪2个极?
你是直接在板上测的吗?

网友:
如果是下下来测的那就非常对

网友:
基本正常~

网友:
拿下来的。。资料说的有600.和500.我以为400就不正常了。。最低多少?最高多少?高手们能不能给个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