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想用RST测试.但用好的内存带坏的点不亮.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9-11):
我有两条点不亮的内存.想用RST测试.试用好的内存带着测.但是一插上坏的.就不亮.证错卡显示A7.不过了.VIA芯片.和845都试过了都一样.我是新手.会不会是那一个步骤出错了!!????
芯片
点不亮

网友:
这种情况说明坏的内存上有颗粒短路。只有在能带得起坏内存的情况下才能使用RST测试。你可以用内存测试仪,或者用万用表测出坏芯片再更换即可。

网友:
想学修内存的话:建议买个工具,RST测试软件只是辅助性的!

网友:
RST只能用在戴坏条能亮机的情况的下才可以的

网友:
RS还是蛮有用的,我修内存都靠它了!!!!

网友:
建议买块专用的DDR内存测试主板
专用的DDR内存测试主板只需用一条好的内存就可以带动任何故障的待修内存(如点不亮、死机、蓝屏、数据线短路、地址线短路等)、根本就不需要插任何的内存测试卡,用起来更方便、快捷。

网友:
前几天刚刚在网站买了一块DDR内存测试卡,需要865的板子,照说明试试(正好我有一条坏条)按开关的功夫,就显示出坏内存的位置,280大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