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张先生关于IBM硬盘容量问题(已搞定)

楼主(2007-09-11):
在坛子里的一篇贴子得知张老爱修IBM硬盘,
我现在用的就是一块IBM40G硬盘,
可只能认到32G,而且只能跳标有32G的那个跳线的,改变跳线就认不到盘了。
背景:
之前40G都是正常的,好像是玩了一次PQ,之后不能开机
认不到盘,然后一直跳32G跳线使用的。也就是一直只能用32G。
想请教的问题是:
1、那另外的8G能否找回来?
2、跳线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已经确认的工作有:
1、跳线没有接触不良的现象
2、数据线正常。
3、低级格式化完成之后还是32G。
张先生,让你费心了`
今天在坛子下了个WINDOWS下的磁盘检修软件,用REASE擦了600多个XX,重启后空间找回来了,还多出了一G,哈哈!
现在有41G了~
不过重启后硬盘里所有东东全没了,又得重装系统~重下软件.
.....
[
]
重装系统

网友:
请问在跳回40G的时候BIOS里是否可以认到40G。根据你说的情况应该是可以的,前提是主板支持>32G以上的硬盘。
32G跳线就是为了那些不能支持32G以上硬盘的主板而设置的,否则BIOS都不认盘。
[
]

网友:
我的主板是815的,以前正常使用,那应该没有问题的。
跳回40G的话,主板就不认盘了。
并且,无论掉除32G以外的跳线,无论哪一个都认不到盘。
我用GHOST系统里自带的HPA品牌机磁盘隐藏工具查看了,没有隐藏的空间。
特别郁闷!
对了,和CMOS里的设置有没有关系?
记得有一次系统崩溃时,再启动进系统好慢,检查后发现硬盘工作在PIO模式下。
后来好像是在CMOS里捣鼓了一下进系统才正常的。

网友:
MHDD检查上面的中间有没有黄字?能看到是多少(设为40G主盘)?

网友:
这个我倒没有查过,设成40G的话,盘都认不到,我就没有试着查。
MHDD可以查到认不到的盘吗?
我没有专业设备。只有光盘

网友:
突然想起这电脑曾借给一个学生用过,那个是个学习狂,一定是他把BIOS修改了!
连开机画面都改了,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个呢?仔细想想,现在CMOS里面比以前多了几个选项。
一定是他动了BIOS!
张先生暂时不要回贴,我把BIOS刷过再把结果发上来。

网友:
好像这个BIOS比较难找,我在驱动之家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

网友:
直接进MHDD看上面有没有蓝色的HPA提示,有的话就NHPA搞定,我曾经碰到一块MT40G的盘,也是只认32G,HPA灯也亮,NHPA做不掉,后来换板就好啦

网友:
NHPA做不掉,有些用DM就可以。

网友:
在网上及各论坛里找不到相应的BIOS,没办法,昨晚把硬盘跳的40G,居然认盘了,不过还是32G
一狠心将其低格,今早起来发现还是32G。伤心不已,用效率源检查居然提示没有找到硬盘!
换用DISKGEN/PQ中文版,都是提示找不到硬盘!还没有用MHDD,手头没有,估计结果都差不多,但自检却能检测到,到现在为止,可以使用(装好了系统)严重郁闷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张先生,这个硬盘现在搞好了,还是你老高见,果然是坏道惹得祸!
我先前总是以为是CMOS问题呢,还到处找这款主板的BIOS!
今天用坛子里发的软件,查了一下,600多个XX!
擦掉就没事了,高兴!

网友:
还是对硬盘的脾气不熟悉,积累了一点经验,慢慢积累。

网友:
当初老是怀疑那个BIOS有问题,差点冤枉那位学生了~~虽然没对他说些什么
以后凡事搞清楚再说`
不要那么武断了~

网友:
请问 楼主用的 什么软件 可不可以给个连接呢

网友:
MHDD,本站有。

网友:
就是在本站下载的,呵呵
好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