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请问师傅们,换南北桥后要清洗吗?

楼主(2007-09-11):
焊之前放有焊膏,焊完后要如何才能清洗掉芯片里面的焊膏? 谢谢。
芯片

网友:
用带有针头的塑料瓶子,装洗板水或是天拿水、香蕉水之类的,就可以清洗(冲洗)
[
]

网友:
如果是加焊一般都洗
如果是重做 估计使用的焊膏不同可以选择不洗

网友:
谢谢,我重做的南桥,用天那水冲洗。

网友:
如果用好的焊膏,焊接完毕后正好焊膏挥发完了,根本不用清洗。

网友:
学习中
谢谢大家分享经验.

网友:
还是洗了好
我觉得
呵呵

网友:
我一般是不洗的,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腐蚀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