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的主板声音提示(已解决)

楼主(2007-09-11):
AUSU P4B533X。送过来的时候为一点“JI”声就灭,二话不说换了电源IC,上假负载正常,上U一分钟后又灭了,再换一个电源IC又正常了(L69160D),但不出几分钟又灭了,灭了后再开又是拌有声音的自动断电,感觉是电感的声音,后来换了还是不行,恼火中换了个L69170D,嘿嘿,这次开了十分钟都没有问题,开心啦谁知道接下来还是那故障,又断电了,晕死,没有短路的地方,请求帮助~~~

夜雨十三天:
类似故障基本上更换全套的MOS和PWM就会好~
LZ之所以更换后不好是因为焊接质量不过关,最后重新加焊后解决~
大家以后一定要注意~

网友:
补充下,MOS全部都换过,电容也换过,故障依旧。。。。。。。。。。。

网友:
IC的外围电路查了没?

网友:
更换全套MOSFET和PWM~

网友:
兄弟,都换了,刚才想了下更换电感中的一个,现在两个都更换了又能亮几分钟了,也找到原因了,是因为其中一个电感过热保护了,但是现在还是解决不了,不知道什么引起,现在主要查接那电感的PWD控制点,等下成功了汇报`~

网友:
观注中,期待楼主修复

网友:
遇到过LZ的问题,而且有冒烟呢还
于是就观察烟哪来的,可是MOSFET和密封电感离的太近试了几次才确定是哪个MOS坏掉了,于是下掉上下两个管,带换后就一切OK了
本以为没问题了就返给客户了,谁知道客户回去后上了半个多小时电后又出同样问题了
拿来一看,怎么感觉还是那两个换下的管子坏掉了,这不正常的
下了换上的两个管子查后没问题,于是也不管3721了把所有管子都下掉了,全部换新的
最郁闷是还是冒烟,把一个上管烧掉了。查来查去后来发现是烧掉的上管下边的PCB起皮了,之前没有发现,系主板质量问题造成了。之后把所有的管子全部加上焊,问题解决了

总结就是某个管子D极有虚焊,造成其他相负荷太大于是烧掉了= =

网友A:
我当时的电感也是严重发烫。我就纳闷,难道封闭电感性质与普通的不一样的吗,还非得我换个吗,还不好找
说白了可以把电感当做段导线,发热就是因为通过的电流过大负担不起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当时的电感也是严重发烫。我就纳闷,难道封闭电感性质与普通的不一样的吗,还非得我换个吗,还不好找
说白了可以把电感当做段导线,发热就是因为通过的电流过大负担不起了吧?

呵呵,我问题也没有解决,外围电路没有问题,电感的发烫既然已经更换过了,我也可以排除是电感质量问题了,那么过热引起的,应该是电流过大了,引起电流过大的原因,1应该是POWER IC,2应该是MOS,啦,可是都全套更换了,实在是没有办法我找来了同样的主板,发现有个奇怪的事情,就是在故障板上有个贴片电容上错了(绝对不是出厂后弄上去的),竟然上到两个地之间了,当然,在直流的电路中显然这是没有多大影响的,但是是不是这从侧面说明了一个问题,此主板出于劣质插线工人之手,期待这有此故障修复经验的高手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当时的电感也是严重发烫。我就纳闷,难道封闭电感性质与普通的不一样的吗,还非得我换个吗,还不好找
说白了可以把电感当做段导线,发热就是因为通过的电流过大负担不起了吧?

另外,兄弟不要以为电感就能用导线代替的,呵呵,此电感的作用是储能,把此电感换成导线后,波形都发生变化了~~

网友:
不是电容上错了,是那部分的线路短路了,好好查查吧

网友:
我晕死,兄弟真逗,两个同样的主板我都不能看出哪个是地啊?下面的兄弟继续。。。。。。。。。。。

网友:
别管什么声音,简单的说:属于加电上U瞬间断电.CPU供电有短路,还有通北桥的线楼主跑一遍查查

网友:
看一下某个上管G极连接的小电阻2R2,3R,000,小电阻有无开路.

网友:
看看别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然后重点查PWM芯片的外围电路

网友:
恩,以上都是偶的思路,不过真查不出问题来,今天继续了,修不好不罢休~~

网友:
G波形正常吗?~~~~~

网友:
已经修复啦,哈哈,我把MOS全部弄下来在焊盘上加了厚厚的锡,大家以后省心了,碰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
这是为什么呢?
加多点锡就解决了?

网友:
L6916D用L6917D换是绝对可以的。
此外,你可以换个功率和耐压大的MOS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