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关于方形BIOS的供电!(已解决)

楼主(2007-09-11):
有个疑问...为什么有些板BIOS没3.3V供电..照样能自检和进系统??在维修中要怎么区分?我个人维修经验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
]
维修经验

网友:
你说的3.3V应该是1pin的VPP吧!
这个只在擦除的时候起作用的擦除电压!
并不是BIOS的VDD!

网友:
哪么主供电就是25 27 32这个三是吧!谢啦夜雨...这下清楚了

网友:
28 系列 读5V写12V
29 系列 读5V写5V
39 系列 读3.3V写5V
49 系列 读3.3V写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