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引起的黑屏故障

楼主(2007-09-11):
VIA8265板子,DDR两条内存条,共384M,开机后能听到自检声音,无报警,

但显示器无显示。插入POST卡,从00跑到FF,均正常。

怀疑为显示器问题,用替换法测试显示器没有问题,

检测显示器接线及显卡接口,再清理AGP槽及用橡皮擦擦显卡金手指,开机后故障依旧。

将两条内存条全拆下来,清洁金手指后插上,开机故障依旧。

将主板从机箱拿出来、最小化系统问题依旧,最后将两条内存条取下一条,开机正常,画面出来了

为验下是否内存条问题,将机上内存取下,将拔下的内存插入,开机也正常,

初步推断内存槽问题,

经仔细检查,内存槽左边第三脚严重变形,且烧黑。

用针头挑时发现其已断,没有风枪,放弃修理。

不知道这个第三脚是做什么的,我查过资料,

上面有A1~A91。A2~A92,可不知道那个第三个脚对应的是哪个脚

网友:
DDR内存第三脚为地线 这个脚烧了没事,你看看是不是波及内存插槽的其他的引脚了???

网友:
应该是槽变形,接触不良导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各个各个各个各个

网友:
是槽的第三脚,不是内存,内存槽的

自己不清楚那个脚是做什么的

网友:
我帮你去查一下呀,你等我的回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我等你,

我查了一些资料,都果讲内存脚的定义的
没有对槽进行说明的

网友:
内存槽第三插脚? 没看到具体的资料,否则换个槽

网友:
第三个是空脚,你有没有打阻值卡吗,上面写了!

网友:
空脚的?我拿好的内存到这个槽上试也不行,槽清洗过了,其它针也无下陷及氧化现象。

网友:
这么分析起来,那就只有是槽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