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的工作原理及分析

楼主(2007-09-11):
Uc3842的工作原理及分析

UC3842的各引脚功能

引脚号
引脚符号
引脚工能
COMP
内部误差放大器输出补偿端,常与2脚夫接一RC电路
FB
误差比较电压输入端,从开关变压器的一个绕组通过分压获得反馈电压
ISSEN
开关管电流取样输入端,用来检测流过开关管S极的电流
R/C
外部振荡(时间常数)信号输入端,外接RC定时电路,这个RC定时电路的时间常数决定了启动时的工作频率.当行电路正常工作以后,电路工作频率由行频决定
GND
接地端
OUT
开关管驱动脉冲输出端
VCC
电源输入端
VREF
5V基准电压输出端

电路分析
310V电压输入后.此电压一路经过开关变压器T6016-4号绕组加在开关管的D;另一路通过R624-R623R-R605-电源开关对C626充电,C626两端的电压达到16V-17V时为UC3824B7脚提供高于16V的启动电压,UC3824B得到电压就开始启动工作.此时8脚输出5V的基准电压(只要UC3824B正常工作.8脚就有5V电压输出),4脚外接的RC振荡器(R613;C615)振荡,此振荡频率通过4脚输入到内部电路,使UC3842B的内部OSC振荡器各外部振荡频率同步.UC3842B开始振荡工作后.就从6脚输出一个一定脉宽的激励脉冲,该脉冲信号经过R609D610,加在开关管的G.开关管导通(工作).这时变压器T601的初级绕组会产生和开关脉冲同频率的脉冲交流电.此电压通过开关变压器耦合到次级线圈,三次侧便得到相应的电压输出.
其中T601(变压器)1-8号绕组为UC3842B启动后供电,其产生的电经过D608整流,C626滤波后得到约14V的直流电压,VC3842供电.

网友:
电路分析
310V电压输入后.此电压一路经过开关变压器T6016-4号绕组加在开关管的D;另一路通过R624-R623R-R605-电源开关对C626充电,C626两端的电压达到16V-17V时为UC3824B7脚提供高于16V的启动电压,UC3824B得到电压就开始启动工作.此时8脚输出5V的基准电压(只要UC3824B正常工作.8脚就有5V电压输出),4脚外接的RC振荡器(R613;C615)振荡,此振荡频率通过4脚输入到内部电路,使UC3842B的内部OSC振荡器各外部振荡频率同步.UC3842B开始振荡工作后.就从6脚输出一个一定脉宽的激励脉冲,该脉冲信号经过R609D610,加在开关管的G.开关管导通(工作).这时变压器T601的初级绕组会产生和开关脉冲同频率的脉冲交流电.此电压通过开关变压器耦合到次级线圈,三次侧便得到相应的电压输出.
其中T601(变压器)1-8号绕组为UC3842B启动后供电,其产生的电经过D608整流,C626滤波后得到约14V的直流电压,VC3842供电.
维修说明
启动电路故障最常见的是启动电阻开路性损坏,或者VC3842B7脚外部的稳压二极管ZD601,滤波电容C626击穿短路,而导致整机不能启动,此时检测UC3842B7脚是否为10V-17V,即可判断故障位置.
另外UC3842B7脚外部滤波电容C626若出现容量减少或者漏电程度增大的现象时,也会引起输出电压高,启动难,不启动等一系列故障.
当开关管及UC3842B都是炸裂时.最好在更换损坏的元器件之后,再枪柄开关管G(栅极)所接的限流电阻R609是否损坏,若这个电阻烧毁或者阻值增大的话,就会引起开关管的激励不足,从而出现更换新的电源开关管后.管子会发烫或者经常烧毁的故障.在有些机型中,电源开关管的G极对地之间还有一个保护的稳压二极管,更换电源开关管时.最好连该稳压二极管一并更换.

网友:
通过检测UC3842B7脚电压,可以得到故障的大致位置,
7脚的电压低于14V且跳动,则故障主要由下列原因引起:负载短路:电源开关管G(栅极)对地的稳压二级管(18V)击穿,开关管S(源极)对地的电流检测电阻阻值变大.
7脚的电压在16V时跌落,然后又升到16V,如此物质循环,则应着重检查开关变压器(T601)8脚输出的电压,以及二极管D608UC3842B7脚之间的供电电路.
对于开机即烧开关管的机,维修时先不上开关管.通过测量UC3842B的各脚电压来确定它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正常的工作电压大致如下:
脚号
不上开关管的正常电压
0.6~2V
2V左右
0~0.5V
1V
0V
0.5~2V
14V左右跳动
5V左右

网友:
这个一般维修书上都有的,你要有自己的见解才好。

这些就不要再发上来了吧

网友:
其实用UC3842B的电源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这个就不用发了.....也是摘抄,转的,应该著名.

网友:
这个是摘录的.............只是看到对我们这些新手可能有点可以看的就发上来了.图是自己画的,

本站是一个学习型的网站,不可能全部都是象你们版主这样的高手,如果都是就可能不会要新手来注

册了....如果你们版主们觉得不好的话可以删除这个,(不过我也不会再发类似的贴了 ...)

网友:
如果7P不接电源14V,会烧3842(5、6脚通)和开关管,一般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名还是假名.真的话是同辈人了,幸会.

网友:
不管是哪来的..对新手很有帮助的...赞同.....顶起...好东西..学习了...

网友:
研究透了很有用大部分都采用这种方式,嘉仪 你发的很好,我们缺这方面的资料,谢谢你

网友(2008-05-05):
基础对我们新手来说是很有必要的,值得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