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笔记本高压板的问题

楼主(2007-09-11):
今日遇到一个ACER新本本(外地的还没过质保),屏时亮时不亮,用外接的高压试灯管是好的,当屏不亮是测供电(主板)是10V左右(正常是18.5V).找了半天没有法子了,最后用19V的高压改好了是在主板上找的供电,修好是修好了,单是我没有找到具体的更好的维修方法
时亮时不亮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呀,佩服啦!!!!!!!!!

网友:
可能是某处接触不良,要查18.5V的线路,由谁控制,

网友:
斑竹说的有道理

网友:
lz 说的测供电是供的哪一块供电呢?我觉得楼主的解决方法是绕过了问题...也是解决的方案之一

网友:
谢谢大家的建议。本人还需继续努力了

网友:
跑电路不就知道了
呵呵

网友:
一般是由一个中功率管供过来,可能管子性能不良。直接拉也可以,许多机器就是直接由Vin供高压板。

网友(2007-11-21):
在主板上的哪个管的功率不够了,其实找到他也不是很难,就从你屏线接高压板接口处找到主共电,在找主板和屏线接口的地方在往下找就可以了
但是我觉得你的方法也是不错的方法,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