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科脑845GL主板"FF"故障

楼主(2007-09-11):
求助科脑845GL主板"FF"故障
测试卡提示"FF",测场效应管电压为1.7v,是那里的问题啊?

网友:
……开机直接FF一般都是CPU不工作,还有就是电源供电不足也会引起!
刚才楼主说MOS管电压是1.7V不知道你说的是那里的mos管呀???
我量CPU电压一般都是直接捣电感的……

网友:
他说的应该是 L1 L2 的  一般北坏的多  自己看看虚不虚先 差不多就是被挂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是L1 L2的,好像几块板子都是一样的电压,难道都是北坏的吗?

网友:
先测测各供电正常不,有时内存供电不对也会不跑码的!!!!

网友:
兄弟 以后再这样问问题 我估计回答的人不会多 你起码要先检查一下主板工作的三大条件 先查供电 再时种 再复位   如果三大条件都基本  可以考虑cpu 座和北桥虚焊 刷BIOS 如果不具体三大条件那就根据你所测的故障针对性的进行排查。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说 有太多的可能性拉  先查查基本条件吧!

网友:
按照王哥的思路一步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