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5GM能不能用855GME代换?

楼主(2007-09-11):
如题,北桥坏了,手头上没有855GM,
只有855GME了,
查过资料了,两个最大的不同是内存频率(前者266,后者333)和显示核心频率(前者200,后者250),
管脚两者是兼容的,
怕换了后出别的问题(两者频率不同),所以求助,
希望明白人告诉我一下,谢谢!
资料
求助

网友:
个人感觉如果管脚定义一样就可以换
但是有可能需要修改BIOS
[
]

网友:
呵呵,楼主觉得差不多就换上去试试了!!!!!!!!

网友(2007-12-25):
完全可以换这样我们经常这么换而且还可以换和852互换。

网友:
不会吧,换了之后不需要做什么了?我上次定来一个还怕不行.

网友:
肯定行:不行你就试试看什么bios都不用刷:我们就是买852或855都可以代换。都换了无数个了请朋友你放心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