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主板 三极管代换 求助

楼主(2007-09-11):
一小
三极管
上面标识 PC N
可以用 1A 三极管 代换吗
主板
求助
Intel

网友:
在哪周遍 看是什么类型的管子啊 这个主要 你自己测量了没有?

网友:
在AGP供电的MOS 管旁边 一只脚与MOS管S极相连

网友:
1AM 是个场管 主板上很多

网友:
INTEL原厂的板大多数元件是要原值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