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牛19显示器

楼主(2007-09-11):
今天修到一台大水牛19显示器,开机瞬间烧行管,换了开机马上就烧,看B+电路正常,行场输出正常.怀疑是行推动电路有问题,但是换了也还是不好,请高手请教一下。

网友:
阻尼管有没有问题,检查了没有  还有逆程电容检查了吗

网友:
你这是过压捐坏,得好好查下二次电源,这个是能点难度了,开机就烧明显过压。

网友:
阻尼管没问题 逆程也没问题,只是烧行管 别的不会, 根本没机会量电压,一通点就烧了。

网友:
包坏了也会开机就烧行管的

网友:
大水牛什么型号的显示器?  二次电源升压型的?如果是你建议你取下二次电源的开关管,开机看看。这时虽然不能正常显示但能看出一点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