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4000显卡开机能亮,不能进入系统显示?

楼主(2007-09-11):
一映泰GF4000显卡(64M128BIT),开机能点亮,显示主板的基本信息,但不能进系统,一接硬盘进系统黑屏或者不断重启,
甚至按DEL显示主板的BIOS都没法显示(也是黑屏),不接盘可停留显示相关数据,经测量相关电压,应该正常,怀疑BIOS有问题,但找不到相对应BIOS,哪位DX有的GF4000的BIOS可以发一个上来,谢谢!

网友:
加焊显存 加焊GPU 刷BIOS

网友:
昨天加焊了BIOS与显存还是不行, 估计是BIOS有问题了,用PCI显卡进系统后提取显卡GF4000的BIOS,发现是坏的?不知哪位有GF4000的BIOS,可否提供一份呀?先谢谢了!

网友:
修显卡,还是要多学一下吧?

网友:
显卡怎么修呢,不亮一般是怎么回事,花屏是怎么回事?进不了系统是怎么回事?
从哪里入手呢?

网友:
有可能是BLOS
我觉得不好找的到
就看你的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