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一威刚内存

楼主(2007-09-11):
前几天修了一威刚256内存,当时测到坏了一颗粒,没有同型号的换,就拿了一个现代的换上,当是用了一天都没事,可客户拿去用了几天又不行了,今天拿回来一插是不亮,最后没办法,把原来测出的坏颗粒换上,一插竞然亮了,郁闷得很呀!呵呵!
现代

网友:
虚焊当颗粒损坏修的吧???

网友:
会不会是虚焊啊?

网友:
看来以后要多留心注意细小毛病啊

网友:
呵呵,看来是自己的不够细心了,下次碰到这样的,先拖锡了,不行再换!!

网友:
各位,不好啦,今天那内存又拿回来啦,问题还是一样的,真是郁闷了,有谁碰到这类的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