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E660不显维修一例

楼主(2007-09-11):
今天拿到一NEC E660的本本,故障为加电不显示,

拆机,测各电压,发现CPU无核心供电.同时摸散热片无温度.拆下主板,发现CPU供电MOS管上端19V处一滤波电容短路,导致电路板烧焦后烧断,同时进端一保险烧断,拆掉电容,清理烧焦处,更换保险.此处电容共5个,拆掉一个应该无影响,
连接电源,发现不加电了,连续几次都不加电,按开关同时测MOS管19V处,发现只有1.5左右电压,怀疑哪里还有短路,一时也没找到,在按开关的时候,看到板子下面冒烟了.赶紧拔掉电源,翻过来查看,未发现明显处,于是反复按开关,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再上CPU通电,居然好了,装机测试,没出现问题了,奇怪了,估计是冒烟那次将短路点烧开了,

这里有个顾虑,就是如果真是短路烧开了还好,如果是别的原因....?

网友:
NEC的 660是个通病  我修这个本子直接拿钳子修拉 哥们 关键是电容 一共3个地方 你查查吧 在CPU座附近两个 南桥后面有一个 记得这些地方的保险肯定烧了 换个 要是不换 直接连上 再烧 你只有挖坑的份了

网友:
NEC E660 需要上CPU 才能正常加电,否则加电即掉。  修此机器的朋友注意下!

网友:
恩,是有这个现象,刚开始我就没加CPU.老掉,不过是在冒烟之后,后来才想到上CPU,一上就好了,之前也上U试过,不加电,估计是冒烟的时候将短路的地方烧开了,晕,真是特例.现在试机十几个小时了

网友:
CPU附近的电容我知道,南桥的电容是哪啊?

网友:
NEC 的好些型号都是这种病,一看那板的焊点就不顺眼,好像生锈了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文中没提过SB的电容吧,是给CPU供电出的电容

网友:
哥们修的不错呀。冒烟了都还能用。我修过一太。是不加电的。原因是1632外围的10欧电阻。电压只有0.9V还不到。 从板子背面飞了一根19V到10欧电阻。故障解决。

网友:
真是辛苦了,好东西啊。。。。

真是辛苦了,好东西啊。。。。

网友(2008-04-08):
MAX1845附近(风扇  背面)的电容和保险经常坏  通病  我遇见两会了

网友:
每次看到NEC600.E600.E660.只要是开机没显示首先就想到那些地方,确实是老毛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