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本本要准备哪些必备配件?

楼主(2007-09-11):
这一点,我很想知道,电源IC和哪些MOS管,高压条呀之类,还有假负载,这样大家进步才会快,还有就是哪些部位的MOS管,可以用什么型号的MOS管通代,就象修彩显那样通俗易懂。

网友:
本的件不好备 备些料板吧~

网友:
恩,感觉要备的太多,用的时候才发现都要用,最好就是多收点废板,要的时候到上面拆,高压条备几个通用的,其他要了在买, 我没专业修,只是凭维修直觉,呵呵

网友:
坏的笔记本板现在也很难收到。给你个参考吧。
MAX如:1632 1631 1634 1710 1711 1714 1715 1718 1773 1772 786  785  1845 1645
1999  1988  1887  1902 1903

ADP3421 3410 3205 3203 3806  3165 3020 3166 3188 3170  3155 3416  3418

SC如:1470 1476 1486 1474 1485 1153 1154  1402  1403

LTC如:1628  1673

I/OC87591 97551 87570

MOS管:2700  2702 4334  4812,4816 4800  4810  IR7811A 4894 4814

高压条要几条通用就行了,越小越好。
假负载479的。不过好像很少人用。

网友:
首先最基本的工具:可调电源,热风焊台,恒温烙铁,套装螺丝套件两套,导电银漆,高压条,灯管,屏一块,各类屏线,等工具
配件的话:像MAX1632 MAX系列的用得最多,ADP3421  ADP3410,I/O,网卡芯片,八脚场管,我一般都是要的时候去买,电源部分准备的最多,其它的买,深圳这好处就是配件比较好找..建议去买些坏板!

网友:
小波兄弟,能详细讲一下高压条,屏,屏线,灯管的型号种类吗,谢谢

网友:
高压条备几条5V 12V的就可以了,一般电压超过12V的,默认为12V,小的用5V,屏和屏线一般不备,因为接口不一定一样.灯管从旧屏里拆一根试机,如果你要备的,一般13 14 15的灯管备一点就行了,我这么久了还没有换过灯管.一般就拿灯管试高压条.

网友:
屏线种类太多,也不通用,所以一般不备。
屏14寸的坏得最多,你也不用特意去卖来做备用,因为价高,所以最好能收屏,14寸20针的就好了。在我这里不论什么口的屏都用20针去改。除非是高分屏。

修笔记本一定要用直流稳压电源30 5A的200多元,可不要贪便宜卖1--2A的,我见过有人自己做成本说是60--70元这样,

备用多少配件还不太实际,多找点卖家对比一下价格,价格差很多,有的南桥只要20元,有要80--90或上百元,加上运费,还有做桥的风险,这样给客人报价时才不会太离谱。万一判断错亏点配件费也是在所难免。

网友:
很多了都说高压条备通用的就行.我不这么认为,我修了大概6年多的本本,高压条其实通用性很小,不象LCD的抓来就能用.不是说不能用通用的,其实任何一条都可以用通用的,理论上都是说的过去的,原理也很简单.4根线就行.但难度在改线,很多是插口式的线,找到他很容易,要想把他焊出来,我觉得比做BGA难多了.(当然焊工好的不在话下了.)所以我备了20多种常用的高压条,基本能对付着用.我批发来是30-50一跟全是原装的.记得零售都要120-200左右一条.这样我也可以不用改了屏线后才知道不是高压的问题.
个人意见,同时希望改高压条的高手指点我一二.说实话6年来我一直没能很好的焊插片的线的办法.

网友:
我们这儿换高压条通价80/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