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彩显求解

楼主(2007-09-11):
开机一切正常,过30分钟就会有横线出现(在屏下放,5公分宽左右),所有字或图像只要移到那个横线上就被放大了,急求谢解!

网友:
AOC的什么型号的你都没有说清楚

你检查了那些地方?

这样别人才好对应想办法的

网友:
感觉好像是场电容  容量不足 或者是场又虚焊的地方吧

网友:
检查场输出部分的电容

网友:
场输出负压部分的问题

网友:
空焊的是没有问题的,我都重新被过了

网友:
AOC彩显.型号是C776+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故障,请知道者知,

网友:
场有虚焊的地方吧,仔细检查

网友:
换一下场升压二极管和电容试试

网友:
查场电路外围,重点电容二极管。

网友(2007-11-02):
是啊,虑焊很难找啊

是啊,虑焊很难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