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飞利蒲17显示器开机没画面

楼主(2007-09-11):
求救今天帮同事修了一台17的显示器,是开机+B管子发烫,断开高压包1脚正常,合上就又发烫 因为手上没图子,所以只是简单的判断了一下是高压包坏了,请问对吗?

网友:
换高压包吧

网友:
嗯,是高压包有问题的可能性多了,都变成高手了

不过还是要测量一下相关的电压才能判断准确

网友:
楼主的判断很模糊的,,有些欠妥.
有没有高压?

网友:
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换的 ,连万用表都没得  我只是打通  摸了一下+B管子 发烫。我在想多半是包坏了  我就没修了现在还等我去买包呢。

网友:
飞利浦的机子保护做的很好

我手上一台飞利浦十七纯平

开机无高压 黑屏

行管有负压 c极 在30-六十伏之间波动

电源无问题

拔下偏转线圈也是同故障

是行电流过大导致的电源降低  接着保护 导致高压打嗝

偶怀疑 高压包损坏

因手上无此包 等待确认

网友:
据我的经验,应该是高压包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