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F4X主板抓不到PCIE显卡

楼主(2007-09-11):
有一NF4X的主板不能检测到PCIE的显示卡,换了几个显卡都不行,请高手支着,从哪里下手查起啊?PCIE插槽头上有一个RT9214,它起什么作用,是不是这个玩意坏了。

网友:
核心有没有崩角?崩角就别看了

网友:
呵呵
LZ应该是用的754的CPU
应该不会有LSD所说的崩角

网友:
量一下PCIE槽旁边的16对耦合电容桥一侧的阻值,必须要一致。

网友:
多谢高手支着,核心应该不能坏,PCI的显卡可以显示,我先测一下阻值吧。

网友:
阻值都是290,请问各位高高手,PCIE的A面13,14是否应该有电压和波形啊?这板子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