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CRT无任何显示---已修复

楼主(2007-09-11):
一台方正机配17CRT(fg769-vc)显示器,因为突然停电又来电,显示器无任何显示了(黑屏).电源灯也不亮.(主机完好).请高手支招怎么下手.谢谢!

开机检测行管c5855击穿短路,外围元件无异常.更换5855.显示器一切正常.谢谢大家指导

网友:
要开后盖检测电路的,你什么都没有做,怎么支招?

网友:
看看显卡插槽什么的啊,刮刮

网友:
突然停电又来电而造成的故障,一般问题不是很大,一、你开盖先查一下保险管,二、考滤EPROM数据被破坏。

网友:
先查看一下电源有坏没?

网友:
已经修复

开机检测行管c5855击穿短路,外围元件无异常.更换5855.显示器一切正常.谢谢大家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