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谈做液晶维修要准备哪些配件

楼主(2007-09-12):
如题,另外,免编程的通用驱动板在哪买的,还有,要准备哪些类型的编程器

网友:
驱动板、高压板不会说没有吧?哪你就只有多备点电路配件了(电容,三极管,二极管。。。。)

网友:
用免驱的还是很方便,也很划算,如果你是刚刚修,或者是在县城搞维修,量不可能很大,现在就去买一个高档的编程器是不明智的选择,3000U吧要几千块啊,你成本还没出来,可能这家伙就会淘汰了,就像以前的LABTOOL-48刚出的时候五六千,几年下来就像垃圾

常备还有高压板(高压板引起的故障在液晶中可能要占到四成),电源适配器,电源IC,屏线,显示线,按键板

如果你没有好用的免驱驱动板可以找我,很好用的

可以联系我:13973506811    QQ:290423688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楼上的兄弟怎么联系你.

网友:
又学到点东西,不错谢谢

欣雪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才接触不久不知道市面上哪有卖的比如象高压板.驱动板.屏线.显示线等.

网友:
对于刚开始维修的:可以购买一只能写24CXX,几种常见的MCU的简装液晶写码器。
    高压板可以准备两支单灯高压板(大小各一),两支双灯高压板(大小各一),两支四灯高压管。
    驱动权两块2023L驱动板,两块2013B驱动板,再加两块2621的。同时屏线20P和30片插和针插屏线双六和双8各2根。对于不常用的扣板用到时再买。
    灯管也要准备一些,14,15准备两支,17和19成组准备各两支。
    维修电源33V5A可调电源要一只,在维修时可以通过观察电流表的变化,来判断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