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课堂:可恶的贴片电解(转)

楼主(2007-09-12):
http://hi.baidu.com/chiney/blog/ ... 1dcf13c9fc7a6d.html
  “钽贴片电解电容有黑色或灰色标志的一头是正极,另外一头是负极。对于铝贴片电解电容就和普通直插电解电容一样,有杠杠的那端为负极。”

  在网上查到这么一句话,可算是把板子上的钽电解全部平反了!

  之前在复位电路总是不正常,查来查去,是复位的钽电解极性接反了!

  以往用贴片电解大都就是对付钽电解电容,隐约在意识里知道画杠的一边是接高电位,就没有太注意其极性的表示方法。给医疗组的一哥们问起来:“它不跟普通电解电容一样么?普通电解画道子的一端是‘负’极啊?再或者它应该和贴片二极管一样吧?二极管也是画白道子的那头是‘负’极诶!”——歪着头一想也是!极性的标识方法也应该有个‘统一’的原则吧?于是在此后焊的板子里所有的钽电解都掉了个头……

  终究是以有电容的地方电平被拉得特别低这一现象,标志着我对电解电容极性的表示方法完全混乱。

  真服了这种‘下贱’的表示方法,同样是电解电容,钽电解虽然昂贵一点,也不能搞特殊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平时没注意,难怪有些电容有杠的一段,在PCB上有正号的标注。

网友:
[添加中文注释]再给个图片

把原图加上中文注释,方便网友查看。

网友:
我两天没上来了,今天才上来
非常感谢张先生,终于使我充分明白了。
其实最后我师傅给我的答案也和张先生您的一样,就是贴片的电容,有杠有标志那一头是正极,而圆柱形的有标志的是负极。
他当场就给我演示了你所给的那个争论网址的方法,当场炸掉两个电容给我看。
张先生你真是搜索大行家,我也在网上搜索过,就没找到那网页。真没想到早在2004年就有人提出这种问题了。我知道的真太少了,而且在我手头上的书本还真找不到相关的说明

网友:
如是正电压的话,一般负极是接地的.拿笔打一下是最稳当了.华硕和华擎的电解电容都是反标的.

网友:
以后要特别小心啊!    记得了一般是负极接地下,下这类贴片电解的时候小心,先记下来是什么极性再装就方便了.

网友:
贴片钽电容的方向和贴片二极管的标注方向是相反的,记住了二极管的方向是同颜色面积大的是+极,那么贴片钽电容即为—极,这样就好记了

网友:
楼上请注意:本论坛不是下载资料的地方,而是是讨论问题的地方。

网友(2007-12-03):
可用以下方法測試

我们知道有极性电容在接反时,会发热、爆裂。这说明有极性电容的正/反向电阻是不一样的。用数字万用表的欧姆档(200K或2M档等)分别测量有极性电容的正/反向电阻,电阻大时,红表笔(+/VOHm)连接的一端为电容(+)极(这与指针式万用表正好相反)。因为20K以上档位的恒流供电通常小于10uA。

网友(2008-01-07):
是啊,三洋的贴片上面杠子旁边标着加号的。

网友(2008-05-10):
请问普通的黄色的小贴片电容有正负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