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维修一例

楼主(2007-09-12):
故障现像:
      前天接收了一台三星 P28的笔记本,用户描述故障为不开机或有时候开机,开机一段时间后自动黑屏......
故障复现:
      机器开机测试,为加电没有显示,电流停在0.6左右,去除键盘,在南桥与北桥附近试着往下按,这时机器可以点亮,如此测试,故障很易复现
故障分析:
      此类故障一般可以确定为某个桥虚焊导致的故障.为了进一步确定,拆开机器,稍用力压住南桥开机,故障依旧,压住北桥开机,故障消失..如此反复测试多次,基本确定是北桥虚焊或空焊
故障解决:
     找到故障了之后,只需要对北桥进行加焊或重做北桥即可解决..

      用我自制的BGA焊机(感谢张先生和星期五的下午的指导)[PS:刚做的还是第一次实战] 下部温度180,上部使用手工分段升温,最高220度.加焊后测试故障已经解决!

网友:
恭喜恭喜。只要掌握好温度,再积累一些经验,用最简单的工具也能做好BGA

网友:
为什么不开机就会想到指压南北桥,思路是什么啊?
帮忙指点下!

网友: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开机了,黑屏,说明部分电路没工作,因为开机之后黑屏,所以可以判断是显卡部分没工作,考虑到北桥控制显卡,本着先简后难的原则,先用指压法,结果正常,说明空焊或虚焊

网友:
那如果指压没解决问题接下来应该怎么个思路????

网友:
因为芯片主是主板的灵魂!!
一般如果压了不对的话就要慢慢查了,从三大工作条件考虑

一般是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说的有道理,谢谢你一直以来的指导啊,我现在是用我那把调温的风枪吹的,风速没控制,温度应该比较精准,买来的那个80的风枪温度太难调了,所以还得看看风枪的温控电路有什么可改进的!!学你那样就好了.

网友:
请问LZ的下加热是采用的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挤压或者也可以用拳头轻轻击敲北桥芯片所在的区域,目的是看北桥芯片有没有虚焊啊,如果是虚焊那么原来有显的击敲后屏会变黑的。

网友:
*脏话*!BGA焊机都能自制!!我终于找到党了!!

网友:
谢谢11楼的回复,~~~~~~~~~~~

网友:
我刚开始接触BGA。今天学习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