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显示器屏幕灰色,没有高亮度?

楼主(2007-09-12):
HPC开机都没有高亮度,总是灰暗暗的,这是怎么回事.到底是哪里坏了,请高手帮帮忙,发表高见,都说可以按住单键飞梭键开机可进入工厂模式调,我这个不是这样的,只有M、菜单、+、—四个键,请问怎么进工厂模式? 急死了,hpc的显示器太破了!

网友:
你要检查一下它的对比度 、亮度、还有负压、G2(加速极电压)。看看哪

一路不正常,有些问题并不是工厂模式没有调好

网友:
你把亮度调低看有没有变化没变化就要查电路了

网友:
调节的按钮都管用!

调节的按钮都管用!就是颜色发灰,亮度调高了,仍旧发灰,就是该雪白色的地方也灰蒙蒙的,看起来很不舒服!

网友:
检查一下RGB的电压

网友:
聚焦有问题??

网友:
视放控制电路有问题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
ABL电路有没问题。也有可能是噢

网友:
重点检查G1电压,调对比度有没有反应啊

网友:
HPC什么型号的,是1769OSD吗
对比度的问题    你先刷个EPROM试试吧。

网友:
各处电压都正常阿,是1769OSD,刷EPROM到哪里去下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