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清楚硬盘的还原精灵啊!!!

楼主(2007-09-12):
怎么样清楚硬盘的还原精灵啊!!!现在不能分区和格盘,真麻烦

网友:
找个DOS工具箱 一般都深山红叶做的
里面有个CRDISK
用它就可以~
今天我给行内的一批机器做了这个~

网友:
你在网上下个LOW.EXE的主板低格工具,低格个开头就行了,再分区格式化就行了

网友A:
用dm清零就可以了清到1%就可以了,也可以用DOS下输入命令FDISK/MBR。还可以用专用的破解软件深山红叶里面就有。

网友:
其实说实话 随便抓一张系统盘过来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大家做的光盘基本都有DOS工具箱~

网友:
直接低格或清零都行的

网友:
我的办法:

1、在CMOS里将该盘设置为NONE
2、用其他盘从DOS启动。里面有DM或DISKEDIT。

DM/M 就会找到物理硬盘。
DISKEDIT 选物理盘,将 1扇区改为零,或将 80 AA改成00 就行了。在开机就认为是新硬盘了。

推荐用DISKEDIT。几秒就搞定。

不建议搞低格。

网友(2007-10-26):
回复 网友B:

我试了一下,根本低格不了

网友:
正解!!我用尼个方法搞过好多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dm清零就可以了清到1%就可以了,也可以用DOS下输入命令FDISK/MBR。还可以用专用的破解软件深山红叶里面就有。

我最常用就是fdisk/m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