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 两块板一个电源不会修请教高手指点!

楼主(2007-09-12):
问题一:
开机及COMS保存故障!请高手大侠们来看看!

915 775针的板,首先是改CMOS设置保存后,如果关机拨电源,再开机时CMOS设置就

还原到未保存状态。

如果开机一次后没有从ATX上拨掉主电源线,那么再按开机妞也不能开机,必需得拨

掉ATX电源上的电源线然后再接上才能接PW妞开机(有主板电源针短接也一样的)。

查过在未接电时,从CMOS电源到进南桥的最后一个贴片电容上有2.68V的电压,那么

是不是应该认为CMOS电池、电池座、COMS保存电路没有问题啊

CMOS跳线三个脚一个是地线一个是接电池一个是通到南桥的,我现在跳接的是电池和

南桥脚,如果放电是要接南桥和地线脚吧,这样没错吧

-----------------------------------------------------------------

问题二:接IDE口开机到LOGO死机问题!

也是一块915 775针板,接上IDE设备(确认硬盘、光驱没问题)在开机到显示主板

LOGO时死机(画面停住、键盘灯锁死),不接IDE时一切正常可进入CMOS进行设置,

试接过FDD口也很正常。

试过CMOS清零、换IDE线、换IDE设备、还是没解决!请教高手指点!

--------------------------------------------------------------

问题三:ATX电源 好的让我修坏了!

为了测另一个不能点开的ATX电源,我将好的电源的IRF820 0442场管取下进行比较测

量,再装回去后,好的电源也不能点开了,测了下原来的IRF820 0442正面三脚到一

脚的二极管值,原来应该是609现在成了开路,再查到这场管边上的一个大个的电阻

,成了通路(二极管、蜂鸣档会响),测原来坏的电源上的相同大电阻(用蜂鸣档为

1,用欧档阻值却跑到1.9+M欧。看色环,看不准有些变色,是红(或是棕)+白(或

是银)+金色+金色这个电阻原阻值应该是多少呢?电阻大小D5MM*15MM

后来换上这个大阻值的电阻再测IRF820场管三脚到一脚的蜂鸣档数值又跑到649了,

但是还是点不亮(绿黑短接)

并且发现如果不接大电阻,测的场管脚值也是649。。。试过不接可也是点不开。。

。。

郁闷好电源让我搞成坏的了。。。

-----------------------------------------------------------------

顺便说下,自己的小灵通翻盖有点问题,拆起来发现是触点不良,用酒精洗了下,装好后却发现喇叭声音变成蚊子叫了。。。
我这个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