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KT600A问题

楼主(2007-09-12):
捷波KT600A,本来电容爆,换了之后一切正常,拿酒精清洗一下电容的脚,就不亮了,现在的情况是开机复位灯一直亮,南桥温度比正常时低很多,换了好多东西了,IO等...电源块,会是什么问题,郁闷......

网友:
按修复位的流程走。。。。。。
你肯定手上的静电把板子上的元件击穿了。

网友:
南桥温度偏低?
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

烘南桥看看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南桥温度低,重点检查南桥及外围元件有无开路。

网友:
搞维修,就怕自己给自己出难题

网友:
有地方空焊
酒精不是低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