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IRDY FRAME RUN不亮灯

楼主(2007-09-12):
-开机IRDY FRAME  RUN不亮灯

网友:
CPU没有工作,依次检查供电,始终,复位。

网友:
不跑CPU...最难搞了.测供电,时钟.复位.这些完了,在PCI的AD线上打FRAME信号  ,没有帧信号就是南桥或者南桥以前的故障,,.还刷BIOS,,,,,,,,,,,,,,,,,,,,,,,,,,,,,,,,做BGA,最后就扔掉..

网友(2007-10-15):
检查供电,始终,复位

网友(2008-03-28):
呵呵。学习。学习。新手就是要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