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K7VZMF 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7-09-12):
精英 K7VZMF 主板,上AMD 462 针的CPU ,开机时,CPU风扇转动一下,就自动关机了,换内存条,显卡,主机电源,都试过了,都是一样的故障,请问大侠位。这板子还有救吗?
cpu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救要你自己动手测以后再知道!
如果你只是搞板卡级维修的,那么这个坛子不适合你

网友:
路过 看我签名~

网友:
侧侧CPU的供电场管有没有短路,风扇只转一下就停了,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的内部保护.

网友:
去新手区看短路的维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