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海信7KlrHB 全屏蓝色

楼主(2007-09-12):
通电后,全屏蓝色,接上主机也是蓝色,调出来 OSD设置框也是蓝色的...
视频电路上管座,RG是80V左右电压,而蓝色B只有12V,一个电容一端为66V,过来12V,换了一样,电阻,
二极管
也是换了...还是12V,不知道为何.
设置

网友:
蓝枪发射电子的能力过弱,造成全屏变蓝. 调一下亮暗平衡电位器.或者检查一下显象管和视放电路.
检查蓝枪视放管.

网友:
楼上的朋友,你说的不对吧。
建议楼主把管座的蓝枪引脚与电路板脱开,再测一下电路板上的电压,如果还有12V的话,就要检查末级视放,请对照R、G进行检查,应该很快能检查到故障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我断开蓝枪,还是12V,,,最后是一个423的三极管坏了。还有一个22K的电阻阻值变大了。。。电压过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