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告诉我图中管座是哪一个(借用下图)

楼主(2007-09-12):
谁告诉我图中管座是哪一个,我的显示器开机很暗,是不是应该换管座,但不知道管座是哪一个

网友:
插在显像管尾部上的就是

网友:
最后面那个不是视频电路吗?

网友:
在视频电路屏蔽罩里面

网友:
带个视频电路都要换?

网友:
你说的不会是哪个玻璃管和视频电路板之间的那个连接处吧?

网友:
就是那个,白色的那个。焊在板上的,然后把他插在显像管的针上!你的资料哪里找的?给我发一份如何,哥们!!!!!

网友:
一般有七针  九针  和11针的!俺刚改好俺家的老电视呵呵,换的全电路板!

网友:
找个注射器针头,光换座就可以了

网友:
拆这东西还是比较难拆的,下午我就拆了一个,生手,呵呵

网友:
就是啊,我看到那东西像很难拆的东西一样.....资料就是这论坛的啊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网友:
给我的感觉那就是一个整体

网友:
17纯平的是几针的啊

网友:
好拆的不得了。。

用吸锡器。。电子配件店有卖,五块钱个。一吸搞定

网友:
拆下来了,座子是和显像管连接那个带针的,还是焊在视频析上的白色的带孔的哪个啊

网友:
吸焊器?5元钱一个?那要再买个管座是多少钱?

网友:
找管座也变成了专题讨论了???

网友:
好想法,管座有很多种吧,电视机的与显示器不一样啊,我们这里管座都买不到啊,
还有显示器的管座有两个加速极,
有人把显象管改成电视机用,关键部分就是管座啊....
我本来也想改一个用,但就是管座不知道怎么接啊!!!!

网友:
就是里面的这个东东了。。。

网友:
我买的八块,大市的市场里4块钱个,电脑的便宜别人在这我们这里买的三块钱,几针的你要打开看一下罗!

网友:
                   我传个图上来。你用空心针把它的引脚一个一个地与电路板焊开后才能取下来的。

网友:
建议LZ找专业 人员检查下,不要用网上的一些"资料"对号入座,既然你位置都找不到.那劝你放弃.因为这是个危险的工作.很多新手在换座时都会将显像管搞漏气,老师傅也有不小心弄坏的

网友:
几元钱一个,可我在我们的县城里没找到有卖的

网友:
现在说都迟了啊,现在就等新的来焊上去了

网友:
没有吸焊的东西根本取不下来啊,,

网友:
楼上有人说用注射器,注射器是什么啊....还有人说用空心针,是不是焊枪的针头是空心的啊

网友:
你这些都不知道呀? 空心针和注射器都是一个东东,你或者买个吸锡器也可以。
你的基础太差了。要好好学习哟。如果你愿意,可以点我的QQ聊。

网友:
当然是白色带孔的那个,热心人还真不少啊!

网友:
你要想学维修,自己搞,否则花钱请人吧。你花费的精力将会比较多。。。

网友:
如果把显示器改成电视的话,那岂不是很清晰的?
起码分辨率比较高

网友:
看到标的吗,用点力把A和B分开后,看到B上的有插接的和A连的白色的,上面带两个从包过来线的那个就是

网友:
是用力向后,不要别的方向用力,不然管子破了不要找我

网友:
去找个修家电的..你去他店铺看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白色的那个。焊在板上的,然后把他插在显像管的针上

网友:
找管座问到这来了????看来你连一台显示器都没拆过,
你要认识管座,你就上百度百一下图片就能看到它的样子了。。。、

网友:
就是那个,白色的那个。焊在板上的,然后把他插在显像管的针上!

网友:
打开这个屏蔽罩,就看到了,是一个白色的,就九个以上的管脚,呈园形排列,可以用新鲜的电线铜丝沾上松香,将锡焊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