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通电

楼主(2007-09-12):
不知道是电源的原因还是其它的原因,经常出现主板不通电的事情,换电源,换别的硬件全一样,就是不通电,给主板放电也不行,如果用强加电的话,主板可以通电,可是不能起机,如果长时间不用的话,却自己又可以开机了,只要开了机以后就一点也没有问题了,可是如果长时间关机,就会不定时的又出现那个问题~!望高手请教,主板不通电的解决办法~!谢谢了,不分什么主板,什么型号的主板都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试过换一个电子上去。有时候可能是那电子没电而造成的

网友:
出现这种现像,你在开机的时候,用手摸一摸主板上的晶振。看是不是晶振的问题。如果摸晶振得不到解决,就用万用表的响档,量开关桃线,和IO之间,是不是连在一起的。要是连在一起,可能是IO坏了。

网友:
请你先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再来提问。

网友:
是主板的问题了 楼上的大侠  电池也换了

网友:
3楼的 那如果说主板具有开机功能 那还是I/O坏么

网友:
建议看看新手区,不然连基本的故障都描述不会。

怎样提问,你该看看基础,你现在的描述无法说明故障现象,因此,大家也无法帮你。

提问,请描述的专业点。

另外,不要盲目乱换元件,只会使故障扩大。论坛里有将CPU、板子北桥都烧掉的例子。

如果你是真的学习,请有耐心,请认真看看基础区。

网友:
把问题讲清楚

网友:
恩``同意高手们的看法``我也经常碰到这样的毛病``主版有时候自检不起``建议你用最小系统不试``看是哪里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