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8N故障!

楼主(2007-09-12):
开机就会出现:

  Chassis intruded!

  Fatal Error...System Halted

  清除过CMOS

  而且将BIOS升级到了最新版本!问题都不能解决,断电后开机就会出现上面问题!而且键盘都没有反应。

网友:
ASUS主板报coms settings wrong错误解决方案

ASUS主板报错
coms settings wrong
coms date/time not.set
overcclocking failed!  please enter setup to re-configore your system chassis intraded
  no hard disk drive detected!
fatal error system halted

请打掉与Chassis 条线中间排针相连的三级管,就可以解决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2916

网友:
一般是桥附近的702

网友:
问题已解决,谢谢两位老师。
是跳线帽没掐 :L (CL_RTC ,CHASSIS,IR三个跳线在一起,把CL_RTC误搞成CHASSIS了,CHASSIS的跳线帽不知怎么没了)。
夜雨十三天把这个问题分析的很透彻,以后这种问题就好解决了。

网友:
呵呵
这是ASUS的通病

有这样的专题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