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卡狂闪

楼主(2007-09-12):
华擎P4I45D主板插电就开机,测试卡灯一直闪,各方面电压都正常,准备刷BIOS时想偷个懒,就直接先给上上去了,结果一开机,不闪了,从C1一路跑到A7,狂喜,赶紧下下来,刷了个最版本的,又按上,还是闪,再刷个老板本的,还是闪,不认自家人了?? 怎么办,

网友:
晚上又仔细看了看,测试卡是在D3和C2之间不停的变,还有就是这块板是别人修过的板,在内存供电块旁边有个小八角被烧掉了,是用一根线直接接到了三极管的栅极,电压是3.3.不知这个是个什么管,哪个高手见过给指点一下

网友:
是1117还是4500?还是别的?

网友:
打算换个4500上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