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pe1000-G点不亮

楼主(2007-09-12):
加电测PE-SN的电压只有1伏左右(正常应为3.3伏)
测南桥的外围电容没有短路的,加电时IO,南桥也不发烫,用镊子将电源14脚与地短接
通电后摸南桥很烫,前面测南桥也没有损坏,再测,测USB的数据针脚发现已短路,仔细一看
USB口的上面的口子插坏了里面的舌片没了,只剩针片,而且针片还贴着USB的外皮上,所以会短路,换之后,测试一切OK!

网友:
你幸运 南桥竟然没有挂

网友:
这些人太猛了  U口都被插烂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
不过不考虑的问题!

网友:
VCC应该也短路了吧,如果短路了的话,那这样还能通电,兄弟有多少POWER可以败啊,如果单数据短路,应该不会引起ATX的保护吧?很少碰到数据短路引起保护。。。。。

网友:
第一次看到USB VCC 短路还会有电压输出来.

网友(2008-05-09):
我也的第一次听说 奇怪啊~~~ ???

网友:
VCC短路还会有电压是不可能的事情

除非你的电源能提供比你的导线最大传输电流还要大很很很很多的负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