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845板不支持D的上D触发后板子不触发了

楼主(2007-09-12):
本来我以为不支持最多不跑码,那知上了之后再上C4也不触发了
插电源一量,开机电压没了,没触发南桥一个点发烫,不敢再测了,请老师傅们指点一下,还能加电测吗

网友:
测量一下南桥待机电压,看是多少?

网友:
好的,谢谢,我测完了再测什么呢

网友:
A14对地蜂叫,只有28欧,插电侍机只有0.98V
下一步如何,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二

网友:
拆下网卡看看吧,可能南桥OVER了

网友:
网卡是BROADCOM,问题是BGA封装的,拆下俺就没设备搞回去了
拆了真管用吗

网友:
先放下板子,到论坛以"不开机"为关键词学习下,

网友:
听说南桥烫是3055坏了,可我的是9915H,在南桥和AGP边上有两个,
用低阻档测一个三脚全断开,一个G和S阻值为0,请问我是否已经找到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