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菜鸟求救!

楼主(2007-09-12):
各位大虾,内存条坏了,引起蓝屏。帮我分析分析下把,如果要检测,要用什么方法!谢谢!内存是DDR400的!
方法

网友:
坛子里去泡一段时间!!!!!!
没有营养的问题

网友:
呵呵,正因为破了才找到这个论坛,以前没接触过,好歹哪个大虾,指教下我该从哪里开始学习,上手比较快!

网友:
建议到内存修理模块去看看,
对你会有所帮助的

网友:
谢谢大家,我正在学习使用RST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