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0175报错解决方法

楼主(2007-09-12):
0175是指CRCI错,停止POST任务。EEPROM(24RF08CT、24RF08BT、24RF08CN)检验错,系统主板。
  造成0175报错原因如下:

  A:光驱、电池、电源、软驱、系统掉电等其中一部所坏就会引起EEPROM出错。
  案件一、ThinkPAD A21m送机过来时0175报错,更换EEPROM后,使用正常。但当电池用完毕后再开机,再次出现0175报错。退机后怀疑主板还有芯片的问题(电池是好的,能用1-1.5小时),电池在未放电完毕时,进行充电没有发现报错,只有完全放完电后再充,问题就会出现。我还在研究中……
  案件二、ThinkPAD A21m送机过来时0175报错,更换EEPROM后,使用正常。但如果用软驱时会死机,重启后再次0175报错,只有不用此软驱,机器其它正常运作。
  案例三、ThinkPAD T20送机过来报0175错误,更换EEPROM后,使用正常,后来因为掉电,重启后又再次报0175错误,说明掉电也会引起0175报错。
  从以上案件中我们研究发现ThinkPAD机,每次开机总是要擦写EEPROM(不能刻意制止),机器上没有EEPROM不能开机。EEPROM程序不一样开机会报错:0188、0189、0175。
  B、糊乱想清除ThinkPAD超级密码或开机密码,也会引至EEPROM出错:0188、0189、0175。

网友:
楼主,那现在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避免这样的故障发生呀!!!!

网友:
别强硬开关机

别强硬开关机 别强硬开关机

网友:
这叫解决方法吗,这帖子我在网上看过N次了。

网友:
我觉得这应该是蓝快的标准答复:叫你不要乱操作,你偏不,看,出大毛病了吧,换板吧。呵呵。

网友:
不必担心
1、更换ADP 3421 和3410
2、重新解密 或者更换密码芯片  EMROM 程序

网友:
有专门的修复0175错误的工具的

网友:
现在有卖0175和0188解密狗的,用狗咬一下一般就好了.卖编程器的和修本的一般都有.插在打印口上的.

网友(2007-11-21):
一般遇见IBM报错问题都是去换他的I/O芯片,或EEPROM.
I/O的位置在内存槽上面有个方方正正的比较大的芯片,EEPROM在无线网卡槽上面,比较小,大家也叫他做密码芯片,一般芯片名字是24或39打头
以前的I/O芯片在笔记本上管的部位比较多,但是现在管的是越来越少了,着也是IBM硬件容错不良的一个地方,到了以后可能就没有这个芯片了
关于解决的方法,我是直接去换这个芯片.但是现在我看有专门用编程器往里写数据的,直接从新编程就可以了.遗憾的是这方面的技术我还没有学到.呵呵

网友(2008-01-23):
就是   IBM0175报错  很便宜的  ,一个  LPT狗 一张软盘,不到50元.....

网友:
狗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我以前下了个程序盘,但是没用过,没有狗的做法。

网友:
这个已经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了基本上都可以解决报错信息:

我一般处理方法给大家公开一下供参考:
1,刷写BIOS程序(用编程器刷写,不要刷到最新的,最新的程序不认OEM电池,会造成开机不亮)
2,更换ADP3410   3421    (注意一起换,有时换下来的芯片只要不短路还可以重复使用)
3,刷写密码芯片(用编程器刷写,事先保存好的程序,再次刷入即可,有些程序是通用的,但是注意刷写后要编辑一下,切记)

24RF08系列芯片均适用。

网友(2008-04-27):
我绝对支持您,今日强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