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9-12):
有两块原装810主板,一插ATX电源自动通电,测试卡上复位灯长亮.求高手指点

网友:
自动通电  你先查查绿线5v PSON信号有无正常(搞不好就是他短路了~~)  在看看开机上电是IO控制的还是南桥去拉低PSON的

当然  SLP信号也很重要

网友:
开机上电是IO控制的还是南桥去拉低PSON的
--------------------
810主板,因该是IO控制的。